B75M-A REV.1.01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9):
型号:B75M-A故障:有供电时钟无复位
PQ40损坏导致无法拉低PQ40C极的电压,PQ40C极为高电平也就拉低不了PQ39的B极PQ39的C极就无输出,把PQ40换了就好了,本人新手不懂理论也无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PG的吧
芯片

网友:
PG没有应该时钟也不会出来吧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过相同的板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这是VRMPG信号吧, 给桥提供复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网友:
这个是VRMPG信号不正常导致主板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