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打开wifi自动重启维修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7-07-29):
接修一台iphone6 wifi 无法使用

            在迅维实地学习回来有几个月了之前手机维修纯小白、回到聊城自己干了个小店还算忙活、没时间写个帖子什么的、哎最近搜索金币不够了发帖赚点、月饼啊加金币

故障描述:手机在不开wifi的情况下正常使用、打开wifi 过一会就会自动重启、客户说二个月前主板维修过换过大电源、二修机

      接到机器先看了一下关于本机、wifi和蓝牙的MAC地址都有、WiFi 开关可以打开但是等了一会搜索不到信号!
      好了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直接动手拆机!直接干wifi!

拆下wifi清理焊盘、不着急换WiFi先打值、果然找出问题处理36脚无穷大!直通电源的CLK36K!

难道再要干电源、NO NO NO 仔细发现有个测试点,刮开打值果然有阻止、接下来的任务当然要飞线啦!

重新值锡安装焊接测试!飞线图忘了拍了!

网友:
不错不错。修WIFI时钟断线的遇到过。断线的没见过我。我遇到32K晶振挂了的。

网友:
修WIFI时钟断线的遇到过。断线的没见过我。

网友:
楼上的哥哥些都是大神,回贴很是经典啊

网友:
WiFi应该是摔掉点的吧,   Wifi列表里居然有新东方,新东方给了你多少钱,我迅维给你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