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A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29):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LS2033WA的显示器,故障不通电。
测试电源板发现一颗二极管开路了。二极管型号是SR5100
手上找不到同型号的二极管,就找了一颗代用的。SR515代换上。
SR5100参数:5A/100V的二极管
SR515参数:5A/150V的二极管
代换好后通电,显示屏亮了。代换成功,在测试中。

网友A:
看起来 电源板的料板真的很多啊

网友:
电源板后面的12v 5v的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B:
为什么,   你屏上有2个无信号输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你屏上有2个无信号输出 。。

是我拍照的问题,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坏,是所有联想的通病啊,料板就是金库,我从来不卖料板。

网友:
有料板维修成本可就少多了,钱挣了,还锻炼技术了

网友:
料板这么多   真羡慕

网友D:
二极管还是开路的,是短路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还是开路的,是短路了吧

坏了,万用表测试通的,蜂鸣挡会叫

网友:
早期显示器,这个12V整流管坏的少,个人感觉,自从led开始,这个管就容易坏了。还有几款换了此管会返修的,我就直接改成三个脚的那种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坏,是所有联想的通病啊,料板就是金库,我从来不卖料板。

我也是这样认为,做维修的有料板用得上的时候随便拆点都是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 电源板的料板真的很多啊

慢慢累积起来的,之前还卖了一些。料板留着到用上的时候就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累积起来的,之前还卖了一些。料板留着到用上的时候就值钱了

是的 卖的也不值钱
用到了 就值钱了

网友:
这种二极管特别容易坏,特别是富士康代工的12v稳压管坏的超级多

网友:
这个故障常见 修过很多

网友:
LZ表述有误吧,应该是短路,而不应该是开路了

网友:
碰到 几次这样的情况,二极管换了又出问题,我一般喜欢改成三只脚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了,万用表测试通的,蜂鸣挡会叫

那就是短路了,我还以为有开路的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就喜欢坏这个东西,我也很喜欢,一般坏这个二极管一定要原型号搞,要不很容易返修,我一般都是两个一起换,没见返修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找块料板上的换基本都有

网友:
二极管坏了··也遇到过  很多了··有一次换了  没量短路····直接 变焦炭了···

网友:
联想 戴尔还有三星显示器坏这种二极管的很多,型号SR5100或5200

网友:
做维修的有料板用得上的时候随便拆点方便快捷。

网友(2018-02-23):
这个很容易坏,有的两个坏一个去掉一个也一样可以用

网友:
短路了,二极管5100、5200击穿的很多。

网友:
电源板相对还是很好修的,但是楼主发出来很好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二级管坏的很多,换了用不了几天又坏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