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开机正常显示但插上电源就屏暗,按大小写也没反应

楼主(2017-07-29):
机型:asus x42j
故障:用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正常,但是当机器正常运行时,插上电源就瞬间屏暗了,按大小写也是没反应,单独插电源开机也是屏暗,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上也是屏暗
过程:这货没图纸,经验告诉我io的可能性大,因为io控制着屏开启,于是我就去找io了,io是 it8570e,没有一样的型号的io,看论坛上说it8572e可以代换,但是当我换好后待机0.17a,待机芯片也有点烫,估计是不能通用,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哎,于是把他自己的换回来,换好后,插电源按开机键竟然亮屏了,以为他好了,就多试了几次,还是亮屏,但没过多久,又是屏暗,并且无论插电池还是电源机器都必须放电一次才能开机,这就尴尬了,但这更加坚定了io有问题(或者io周围的元件)这一想法,还是先订个io试试吧,第二天到货,装上试机,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还是放电一次才能开机,我想估计是加热到了io附近的元件,最大的可能性是排阻,于是量到io附近的两个排阻有问题,换好后,一切正常,发上图片,以供大家参考,发帖不易,大神勿喷,最后还是希望给我加一两分吧,谢谢

网友:
华硕的台板笔记本主板排阻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丰富 思路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丰富 思路很清晰  谢谢分享

谢谢您的谬赞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华硕的排阻爱坏。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个最爱坏的就是排组,慢慢找,不行旁边的全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
希望大家给我加点分 不要打击我对迅维的热情

网友:
楼主的技术确实高呀,向你学习,但又学不好呀,怎么办

网友:
继续努力吧,比较入门级的了,··1·

网友:
头回知道笔记本是的排阻也容易坏,能找到这问题得多蛋疼

网友:
我遇到过 是屏的问题 准确说是不兼容

网友:
华硕的排阻爱坏,还没有图纸。不是太喜欢它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这个故障还没有修,不过屏背光开启信号是EC给,

网友:
应该是跟休眠有关的排阻

网友:
华硕不知道是用的垃圾原件还是设计技术问题,台式机和笔记本都爱坏排阻。

网友B:
这个肯定修了好久啊,楼主辛苦了。奇奇怪怪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修了好久啊,楼主辛苦了。奇奇怪怪的毛病

是啊,修得挺久的,发帖打字也挺费时间的,但却没几个人加分,下次不会再发这样的帖子了,哎~

网友:
是不是103的那个排阻?在下面的那个。

网友:
是不是103的那个排阻?在下面的那个。
迅维工兵
我图片上不是标出来了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103的那个排阻?在下面的那个。
我图片上不是标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点位吗 用电源暗屏的时候可以直接查看屏接口电路 应该很快就出结果的吧

网友:
华硕的不是有点位么 ?有的时候点位比图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