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G不开机“波波”快修一例

楼主(2017-07-29):
          同行拿过来的ACER 待机0.038按开关没反应,机器正常损坏。

拆机后测量待机3V 5V电感都无电压,接着测量待机芯片RT8223条件,8 3V线性 175V线性电压都正常。测量1 6脚开启也正常,直接换芯片试试!

  换后情况未改变,只好用示波器看电压是否瞬间有出来。然后呢 嘿嘿真凶就出现了!

3V的波形图正常。

5V的波形图就不正常了。

瞬间快达到7V的杂波。

最后你懂的换虑波正常亮机!

网友A:
最近我在学波,楼主的这个经验学习了。我以为只能用来测BIOS。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在学波,楼主的这个经验学习了。我以为只能用来测BIOS。

示波器看是否有杂波还是手到擒来的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示波器的使用 是不是跟用万用表差不多红笔接电压 黑笔接地    我对示波器小白  大神不要见笑

网友:
确实修得很快  相当不错

网友:
都知道是通病啦,示波器用得果然厉害

网友:
碰到这个机子,我都习惯性地用钳子把那两个铝壳电容夹掉,换钽电容,一个字爽

网友:
虽然是很简单的PWM店里,用示波器修就是那么直观,加分了,不用示波器测可能就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示波器的使用 是不是跟用万用表差不多红笔接电压 黑笔接地    我对示波器小白  大神不要见笑  ...

是的差不多都

网友:
你是说滤波的问题?还是啥电容?

网友:
不知道怎么能用好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修机不错  不过这机器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       我跟你说       你这背景好漂亮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把,这机器待机没3 5V,先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