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29):
宏碁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  开机到进系统界面屏幕变暗 无背光了  用灯照可以看到图像
依经验来这种问题直接找BL_ON  查来源

测量到BL_ON 只有1.8V左右  正常是3.3V
测量R40一端有3.3 一端1.8  测量R40阻值10K 也正常
Q2 2脚为低电平 Q3 2脚也为低电平  这电压又怎么拉低的
直接拆Q2不装  BL_ON还是1.8 拆Q3  BL_ON 电压恢复3.3V
把Q2补回去  Q3不装  装机进系统不黑屏了 测试 1小时没问题
此机修复

网友:
太感谢了,让我直接秒一台机子,也是一样的机子,直接拆Q3

网友:
Q3直接坏了嘛,这个拆了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直接就拉屏供电上了。。。。。。。。。。。。。。。。。。。。。。。。。。。。虽然会开机白屏一下

网友:
BL_ON信号是给右边的休眠信号供电的吗?是因为休眠导致暗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