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AMD独显之能修也不修

楼主(2017-07-29):
机器显卡故障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都知道Thinkpad机器喜欢灌黑胶,平时同行拿过来什么T系列或者R系列都直接叫同行拿回家买主板去(一块主板100多还修啥)。机器同行拿过来的,准备给他换个显卡。料板找了2个009一个做备用都做好直球很快搞好。上BGA拆显卡。我是左一层又一层上一层下一层里里外外好几层,都最后了还用棉球泡在洗板水里拿回来直接放在显纯上面的锡箔纸上。想着这下应该不会爆锡了。很快显卡拆掉了。掉了一个点,不怕补起来。由于贴了很多锡箔纸我就没去测量显纯供电的对地阻值。装上显卡,拿下来看下很完美。上电触发到0.4多掉电了。心里凉了。估计显纯要和我玩捉迷藏了。测显纯供电对地阻止短路了。4个拆哪个啊?以前经常换玩显卡就干显纯关键还要手摆 手直。才能好。今天又这样,我当时就想最多拆2个拆到有问题的就直球。拆不到不修了。为了150块钱我受不了啊。想着下面2个显纯温度比较高先拆下面的。。。。。结果拆到最后一个才拆到坏的。我一鼓作气拆掉我的显卡不修了。。。不知道同行们怎么修这种黑胶机器,高手们给点经验啊。取桥我是没问题的关键老是别的地方爆锡珠而且距离又那么近

网友:
灌胶的不怕,把准好自己BGA的脉就行。。我怕的是买到黑芯片。。。

网友A:
   这种先修一到两次     如果再来    就叫客户换INTER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修一到两次     如果再来    就叫客户换INTER集成

这样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修的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想这客户也花了好几百块钱不忍心啊

网友:
好一个能修也不修

网友:
哎!现在都挣不了几毛钱,好弄的修一下,不好弄的直接让客户换板了。省心些

网友B:
去萌宝买那种大片的显存散热贴胶,就像平常有的机器显存上有的那个蓝色的,剪成比显存宽一点点的条,贴在显存上面,在贴一层厚的那种锡纸,南北桥也适用,怎么做桥都不爆珠。

网友:
这个懒得搞 ,没意思。。。 BGA 做多了伤身体。。。。。。。。。。。

网友:
锡纸没包严实,用的防高温纸 多贴几层

网友:
这种机器 这么大手、术   我一般不修看接换INTEL的

网友:
这种黑胶我直接加热到260度  然后用撬棍翘开。

网友:
还是温度高了导致爆珠子的,不知你取芯片时,上下温度有多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萌宝买那种大片的显存散热贴胶,就像平常有的机器显存上有的那个蓝色的,剪成比显存宽一点点的条,贴在显 ...

好主意。下次试试看。贴胶我有的

网友:
你取显卡的时候不要让主板变形,有时候是因为取的时候不注意才焊锡的,不一定都是设备拆焊过程爆锡

网友:
E40  AMD 独立主板。。尸体一台。。。  主板可能没修过。。我从后面看上去。。桥和显卡没动过。    整机。。无内存硬盘屏。。。剩下打包。。有意者联系我!   QQ 83838615   13336936705     目前插上电源。。不显示电流。。   不知道什么原装没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