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PE掉电,进 系统不掉电

楼主(2017-07-29):
这个机子是我自己用的,用着用着发现鼠标滚轮用不了了,换到别的机子上可以正常使用。用鼠标点击桌面图标,却同时选中几个图标,以为是系统问题,(悲哀啊,居然怀疑是系统问题)就准备装系统,但是进PE进道桌面的时候就掉电,怀疑是PE问题,就换了个U盘,还是一样,2003PE也是一样。后来把硬盘拿出来装了系统,结果还是点击一个图标就选中几个图标,突然想到,这不是键盘问题的,赶紧把键盘拆了,可以进PE,外接USB鼠标滚轮也可以用了。真是蛋疼啊

网友A:
学习了,键盘坏,毛病不少啊,我就遇到过接键盘短路保护,不开机的,你这个,幸亏细心,找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键盘坏,毛病不少啊,我就遇到过接键盘短路保护,不开机的,你这个,幸亏细心,找出问题了。

键盘短路不开机,我也长了见识了

网友C:
Y450 好像是 双桥的 老鸡了吧。。。。。。。。。。。。。。。。。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很明显的键盘串键问题,楼主想到装系统,换硬盘。。。。先软后硬,先理后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键盘短路不开机,我也长了见识了

真有那样的机器,键盘坏开机不显示,看起来还像是显卡不过一样的,不只遇到一台。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键盘进水了,拆机后没装键盘就是正常的,换好键盘就搞定了

网友:
引起不开机的有,掉电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50 好像是 双桥的 老鸡了吧。。。。。。。。。。。。。。。。。显卡容易出问题

就是他,问题老多了,特别是那个供电小板的设计,鸡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键盘串键问题,楼主想到装系统,换硬盘。。。。先软后硬,先理后兵?

因为我一直用的好好的,刚开始没有想到是键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有那样的机器,键盘坏开机不显示,看起来还像是显卡不过一样的,不只遇到一台。

哈哈,这也是奇葩,有时害死人啊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键盘哇

网友:
键盘  触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