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10 不过内存 修复

楼主(2017-07-29):
客户送修S410 拆机发现CPU,显卡都加焊过
测试SMB无波形,各电压都正常输出。刷BIOS后SMB出来了,排阻上无波。
测试槽关键点,RAMRST#一直保持1.5V高电平,无复位跳变。
在这个期间,有一次在排阻上抓到过一组波形后保持电平不变。
观察CPU被加焊的锡珠不饱满,怀疑CPU没有加焊好
索性拆下重植试试运气

CPU植球中有轻微翘起,BGA后恢复
冷却测试,排阻测到持续跳变的波形,亮机
进系统正常,但没有检测到独显
主要表达不过内存,显卡问题就不写了,因为还在BGA中,结果不知道
附亮机图: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款cpu需要很好的bga手艺,太薄了,还容易变形

网友:
嗯,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楼主的确用心了!这BGA不好弄。板材也差。

网友:
后期集成南桥的cpu爱坏,还贵,遇到好多挂南桥的直接换主板呢,不过主板也贵啊。

网友A:
楼主值CPU用的是0.几的珠,0.3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值CPU用的是0.几的珠,0.35吗

我订做的钢网网眼有点大,标的是0.4 我用的是0.45

网友:
楼主这CPU都能整,顶一个先。。。。

网友:
这个CPU不好换,无铅的还好换点,有铅的要加垫

网友:
CPU都干 厉害了  拆都没拆过   毕竟坏的 也是蛮值钱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亮机图发出来,好多人不信 啊

网友:
板载CPU 我觉的只要普通桥显卡 能过关的 这种cpu流程就一样做就行了 保管好 别想太多

网友:
卧槽   这种cpu还没搞过啊      显卡可能是刷BIOS引起的啊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台,SMBUS只有瞬间波形,但是能正常使用,怪的很。内存排阻波形是持续的。

网友:
楼主至少来个亮机图吧,别人以为你是来骗分的,还有你问下客户最初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都能搞好,楼主是老司机了…………

网友:
老司机   好厉害  在下佩服                 ,,,,,

网友:
呵呵 耐心点  这机器CPU 是怎么植上去的

网友:
基本功不错了,但是实际维修中 这种故障只能呵呵呵了

网友:
像这种CPU坏的一般就不弄了,成本高,板子太薄了怕变形,直接换板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上的芯片好像BGA很难做的,是不是因为芯片对温度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
这个CPU都可以整 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CPU的钢网楼主有的啊,我都没有,楼主说的很快,其实植球,焊接那时候都是心理很徘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网友:
像这种CPU坏的一般就不弄了,成本高,板子太薄了怕变形,直接换板了,CPU 重置会变形不好做

网友:
这么薄的板怎么做到焊接BGA不变形呢,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电脑的通病了,论坛上有的,CPU重植锡就好了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这种的我不敢动。担心搞废了

网友:
这个机 板子好薄啊   楼主艺高手更巧啊.

网友:
后期集成南桥的cpu爱坏楼主的确用心了!这BGA不好弄。板材也差。

网友:
试过安装过几个都是没有换好,非常之难换.

网友:
这种板搞不好就容易变形,做BGA还是得小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