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b主板

楼主(2017-07-29):
华硕m4a78lt-m/b主板 USB 报错15秒关机,但是usb供电都正常 usb组织也是正常的。请问哪位大佬知道这板子usb故障通病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信号??????、有这图纸木有

网友:
USB  过流保护 !                              没图纸!

网友:
华硕主板USB报错15秒关机,也是华硕经典通病,查USBO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信号??????、有这图纸木有

这个牌子图纸没有,点位图要不?看看这几个能用不?

Asus M4A78LT LE 1.03,A01.zip

101.48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M4A78LT-M LE 1.01,A05.zip

93.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M4A78LT-M_1.00GW.zip

101.8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M4A78LT-M_LE_1.01G.zip

98.2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M4A78LT-M_LX_1.02.zip

97.0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2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点位图软件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华硕USB_OC信号不正常引起15S关机这是论坛上老手都知道的经典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图纸没有,点位图要不?看看这几个能用不?

用什么软件看,我是win7 64位系统的

网友D:
usb 过流保护了,论坛上老手都知道的经典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 过流保护了,论坛上老手都知道的经典通病。

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么,,,为何大佬们都这么随意的说出了问题的根本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华硕USB_OC信号不正常引起15S关机这是论坛上老手都知道的经典通病。

我不是新手哦!!!我只是修笔记本的。。目前在学习主板维修所以不怎么懂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门,,问题解决了。。。。。是oc#信号被822排组拉低了。、。。。

网友:
这是位置跟换822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新手哦!!!我只是修笔记本的。。目前在学习主板维修所以不怎么懂

华硕笔记本也存在USB_OC过流通病啊,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看,我是win7 64位系统的

后面那个点位图就是了,我32WIN7可以,64位没用过,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