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62-A键盘和S标用不了

楼主(2017-07-29):
想刷个原厂的BIOS试试,哪位有吗。键盘S标本身没问题。已经换过了。

网友:
就是换过EC了,才这样的 。原来 是不开机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再换个EC把,本身这EC就带程序,好像是现在也可以刷了

网友:
估计是ec问题,要看后缀的,后缀不同也不行的。

网友:
先测一下键盘接口的供电,看有没有哦,再测一下阻值,我修到过苹果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的,是3.3V供电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再换个EC把,本身这EC就带程序,好像是现在也可以刷了

可以刷,那很牛B哦。估计就算有,也不会很便宜。

网友:
这个机器,想买个料板都不容易呀。而且还不一定是好的,又贵。

网友:
检查下触摸板。苹果好多的机器触摸板不正常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网友:
语言设置问题吧 你把键盘输入设置成US 的  不要设置其他的国家 你再试试看

网友:
现在是键盘S标可以用了,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