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B75主板内存供电问题研究

楼主(2017-07-29):
一块蓝宝石B75主板,偶尔会蓝屏,不过内存,测内存主板电只有1.08V左右,PWM芯片为8120A,测得BOOT脚为12V多点,5脚VCC供电正常,7脚EN1.2,6脚反馈脚0.59V,数据好像都正常,考虑改变反馈电阻来提高内存主供电,原反馈电路未接地电阻为1.2K,改成1.3K,电压变为1.18V,改成1.5K电压上升为1.35V,并未变成预期的1.5V,此时上内存能正常开机,改成1.5K,电压依旧,再上内存跑码为55,点不亮了!再测得VTT0.6V多点,VDDSPD为3.2V多点,系统总线为3.3V,时钟为0.8V,诊断卡跑码到55不动,这板拿这边修板的师傅看了一圈,都说修不出来。望懂的朋友指点下,提供思路!

网友:
蓝宝石的主板质量并不怎么好。品控比显卡差很多,我认为,卖了一小段时间后我就没再卖了,也返修了几块。卖的人麻烦

网友A:
挡55不是内存,是接口部分的问题,我不直接说,我是小白,怕说错

网友:
好像不一样的诊断卡,出来的数有时也不同,有些板都不跑码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55不是内存,是接口部分的问题,我不直接说,我是小白,怕说错

挡55不是内存?呃,这个我表示怀疑

网友B:
时钟电压应该是3.3V,你测下SMBCLK/SMBDATA对地是否一致

网友C:
总线3.3v,时钟0.8v就不对了,肯定是有芯片拉低了SMBUS时钟电压,一般都是超频小芯片造成的。快找找有没有给内存调电压的小八脚,修这个都修怕了!

网友D:
小8脚芯片,尤其是UP6262类的这种芝麻小芯片,有的全部拆了,反馈电阻应该不用去动。不少新型主板内存供电就是1.2V起始,然后在POST上电自检之后,会根据SMBUS总线识别到内存到底是DDR3还是DDR3L,通过桥的GPIO引脚或者相关的UP6262这样的I2C总线供电基准芯片来调节内存供电。

网友:
应当外围还有问题,可能有小三极管之类的东西影响电压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电压应该是3.3V,你测下SMBCLK/SMBDATA对地是否一致

感谢指点,一会找块好板量下时钟看下,不过我怎么记得时钟好像是1.6V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3.3v,时钟0.8v就不对了,肯定是有芯片拉低了SMBUS时钟电压,一般都是超频小芯片造成的。快找找有没有 ...

这个板子没有超频使用的,感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8脚芯片,尤其是UP6262类的这种芝麻小芯片,有的全部拆了,反馈电阻应该不用去动。不少新型主板内存供电 ...

有个UP0109P,这个芯片应该是产生内存VTT供电的,现在去拆了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8脚芯片,尤其是UP6262类的这种芝麻小芯片,有的全部拆了,反馈电阻应该不用去动。不少新型主板内存供电 ...

找到个小6脚芯片,拆了涛声依旧

网友F:
内存供电芯片有些是有IO控制调电压的  可以试试换IO

网友G:
感觉这个板子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自检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个板子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自检到内存

不上内存代码是77,上内存代码才是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芯片有些是有IO控制调电压的  可以试试换IO

这个是那种小IO,手头没有这种IO.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UP0109P,这个芯片应该是产生内存VTT供电的,现在去拆了试下

拆这个做什么?没了内存VTT供电,内存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到个小6脚芯片,拆了涛声依旧

6脚和8脚分清楚再拆,我何时说过6脚芯片?不了解UP6262就搜索下本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和8脚分清楚再拆,我何时说过6脚芯片?不了解UP6262就搜索下本论坛。

知道你说的是8脚,这板子上没有这种8脚芯片,有个6脚芯片到内存主供电阻值很低,死马当活马医,才拆下试的。不过感谢你提供的思路,下次修内存供电多了一个方向!

网友:
出来的数有时也不同,有些板都不跑码的也有

网友H:
电压不正常刷一下BIOS看看,说不定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不正常刷一下BIOS看看,说不定好了呢

BIOS最开始已经刷过了,谢谢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啊,不过当代码都需要耐心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8脚芯片,尤其是UP6262类的这种芝麻小芯片,有的全部拆了,反馈电阻应该不用去动。不少新型主板内存供电 ...

版主, 这板子修好了,是CPU坏了,昨天换了个CPU就好了,这CPU装这板上能跑到55,换上好的CPU内存电压也正常了,因为我把反馈电阻换大了,现在内存电压有1.65V呢。不折腾了,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 这板子修好了,是CPU坏了,昨天换了个CPU就好了,这CPU装这板上能跑到55,换上好的CPU内存电压也 ...

说明这主板就是有后期电压调整的特性,应该不用去改分压电阻。跑55是CPU自己的事情。毕竟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