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v不触发的简单修复

楼主(2017-07-29):
接到一台华硕X450V, 客户拿过来时说是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6A,按开关没有电流跳变,跟客户报价修板之后放下走了。拆开之后发现EC是IT8517e,用镊子短接第十九脚开机正常,最后量到开机排线断了一根,没有找到合适的换,就只好飞线过去,之后开机正常。图片只能上传两张凑活看吧,希望加分鼓励!!!

网友:
你也可以在开关排线那里,用表,划,也能开机的。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呢。这款机我修到过开关板进水发霉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19脚是什么信号 pwrbtn吗

网友:
下次遇到不出发的也用表划划,一般都是怀疑bios........

网友:
  华硕 有待机 很多都是 LID  35 好  BIOS 问题  rsmrst也有

网友:
顶一下,为什么要六个字??

网友:
你这个维修轻松  一修机就是爽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一下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