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一、在什么情况下刷BIOS
1、  当CPU四大条件满足了(供电、时钟、复位 、CPU PG信号)不读CPU软启动
2、  不读内存
3、  不读显卡
4、  不触发(超级I/O模式)
5、  LOGO画面不正常
6、  解密(密码放在BIOS中)
二、BIOS来源
1、官网下载
2、www.mh860.com论坛下载
4、自己备份
三、BIOS芯片
四、程序使用步骤
1、选择BIOS芯片
2、保存原BIOS资料并保存
3、擦除原BIOS资料
4、查空BIOS
5、载入新资料
6、烧录
7、校验编程是否正确

网友A:
广告,鉴定完毕,我就不相信还有论坛BIOS比迅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告,鉴定完毕,我就不相信还有论坛BIOS比迅维的多

为了认证少花点钱,只好瞎猫碰死耗子

网友: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  所以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