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平板换尾插

楼主(2017-07-29):
顾客拿来说充不进电,用电源一测是尾插插不紧了,有点接触不良。
平板型号:步步高家教机H8S

拆机步骤:
按住上方的皮套锁止杆,稍一撬动塑料压片,皮套就分离了。能看到几个螺丝,都取了,后盖的暗扣卡子很紧,撬不动的时候就用东西卡住,再用铁片一划就很容易就开了。这是取了后盖的内容:

特写:

说焊就焊,忘了拍过程,就拍个成品吧:

特写:

焊得过得去,一插就来电!

网友A:
不是换新的吗?楼主不会只是加焊吧。

网友:
你是修手机的吧,换一个这个不是简单得要死

网友B:
去过实地的换尾插是最简单的了,不过有时候确实只用加焊一下就会好的,也不一定要换新的,

网友:
没金币了怎么下载呀哈哈哈撒嗒啊实打实

网友:
手机,平板里遇见最多的应该是坏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新的吗?楼主不会只是加焊吧。

看图不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过实地的换尾插是最简单的了,不过有时候确实只用加焊一下就会好的,也不一定要换新的,

原来的磨损了,必须换!换过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为啥这么懒呢,不洗洗。

网友:
杂牌的平板接口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联想比较难弄

网友:
尾插作为使用率最高的元器件,损坏概率也是非常高。

网友:
平板尾插使用率高,坏的挺多的。。。。。。

网友:
在于    客户乱插,这个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好后 要告诉客户,不带充着电玩,那样会坏的很快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