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进LOGO 掉电

楼主(2017-07-29):
一台华硕U31S进LOGO 掉电的笔记本,接机先刷BIOS故障依旧,拆机后检查外观未现异常。根据以往经验先干3/5V滤波电容。结果干+5VS滤波电容OK.

网友:
又是捡干鱼 ,捞啪啪的 送钱生意。。。。。。。。。每天有一个就爽了啊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用示波器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
                              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
这经验维修有点厉害啊,一般不都会先刷个BIOS啥的吗,直接干35V滤波,示波器测的?

网友:
经验,绝对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才是大神 。。。。。。。。。。。。。。。。。。。

网友:
LOGO掉的不好修,思路好找对方向最重要国。挺你

网友:
我认为要多测测,有的问题是很奇葩的

网友:
电压到了,功率不到,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楼主的经验秒杀这故障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查滤波电容,思路很清晰,秒杀的节奏呀

网友:
过logo掉电,不容易一下子想到3 5v电容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没办法了才会去换35 的电容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3、5V电容的问题,不知道哪天会让我遇见

网友:
我倒是没碰到过多少滤波电容坏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之前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才会去干滤波电容吧 反正我肯定是没办法了才会考虑滤波电容

网友:
自己判断出来的  还是通病搜索的啊

网友:
我最佩服这种查电容的高手 真是棒

网友:
这经验维修有点厉害啊,一般不都会先刷个BIOS啥的吗,直接干35V滤波,

网友:
应该是之前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才会去干滤波电容吧 反正我一般最后才会考虑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