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大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7-07-30):
今天接到客户机器说按开关没反应,不开机。
接到机器上电发现大短,给客户报完价,开始拆机维修,漫长的拆机之路,

本以为找找电容就能解决,找来找去也没发现,还妄杀了两个,测量吧!打值发现公共点不短,
那估计就在之前了,测量pq3不正常,
再找发现是整流二极管坏了,去掉二极管后正常了,上电发现不亮,再次测量发现先显卡上下管PQ72/PQ73阻值不对有点低,
更换完美亮机(有点急,万用表的测量值都没留下)加分、加分、加分!

hp_4421s _SX6.PDF

网友A:
大短好杀,捡钱的节奏,上下管加二极管送钱的机器

网友B:
大短说简单也简单,说烦人也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好杀,捡钱的节奏,上下管加二极管送钱的机器

这个主要看点子,点高是捡钱,点低就等这头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短说简单也简单,说烦人也烦人。

仁兄说的对啊
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兄说的对啊
给加点分,谢谢

不是已经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