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0-70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29):
联想笔记本型号:联想Z40-70
原因:暗屏,屏灯不亮

电脑送来时我看下屏不亮,先排除软件问题。开始按F12调节亮度没有反应,进PE也没有反应。一点都不亮,记得之前修过一个联想Z400的机器,来时屏幕暗,进PE调节亮度正常,做个系统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像是软件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拆开屏幕外壳,首先先查屏线接口第二脚是20V左右的亮屏电压,经测试正常。查看屏灯接口处,发现没有电压。不正常,一般屏线接口20V左右的电压,来到一个保险电阻,来控制后级屏灯短路的情况,通过转换到屏灯接口,我用万用表检查保险,发现烧了,一般保险烧跟后级短路也有关系,所以你不能直接换保险,这时候发现两个20V的大电容有一个短路,直接连到屏灯接口的。当时顿时很高兴,原来是电容短路。换掉电容,换个保险,开机亮屏正常。
给个亮屏图。最近没有下载分了,欢迎加分。

笔记本屏幕暗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832-1.html

网友:
不错的,又修好了一个。。。。。。。。。。。

网友:
不错啊,又可收几百了。。。。。。。。。

网友:
有没有这BIOS啊,传上分享一下嘛。。。。。。。。。。

网友:
捡干鱼的故障,捞啪啪。。。。 我最喜欢这种低成本的 维修 来钱就是快 和爽

网友A:
联想 啊 联 想  真 的 做工 太 差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啊 联 想  真 的 做工 太 差了

不差,做维修还能赚钱啊。。。小伙子

网友:
不错啊,又可收几百了。。。。。。。。。发了

chencangjin -1 “又可收几百了“成了你的专用回帖内容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真爽,挣钱跟玩儿似的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故障,省时间,还挣钱,多出几款这样的机子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