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葩 think X201 进系统 不显示 ?

楼主(2017-07-29):
一台  THINK X201 客户说能显示  ,没有背光,拆开屏幕 ,测量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方便起见,从屏幕供电处取3.3V 过来,开机 背光亮起来了,只是显示的一瞬间会闪一下,客户也能够接受,奇葩的是,一进系统就不显示了,手电照一下,屏幕也没有显示字符,外接显示器正常。
不进系统的话,怎么测试都没有问题,进PE也没有问题。
换了一个硬盘,没有安装驱动的时候能显示,安装上显卡驱动之后重启,进系统也是黑屏。

搞定了,还是屏线的问题,不过没有换,是屏线上休眠信号的3.3V没有,索性直接从主板上给了屏线接口49脚一个3.3V的电压(因为屏线接口位置也拆开了),这样没有休眠功能,但是不影响使用。这时候联想到以前老款的笔记本有那种休眠触压开关,触压开关坏,也是这样的现象。
直接装机了,忘记了拍照片,来个电路图标示一下吧

谢谢几位回复的坛友!

网友:
这个屏线坏很多的。。。。。。。。。。。

网友A:
大神  是不是显卡 大大的坏了 ,,,,,是这样吗?

网友B:
一定要换屏线才行的。。。。。。。。。。。。。

网友C:
好像改个电阻飞个线就好了, 位置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改个电阻飞个线就好了, 位置忘记了

改电阻 ?什么原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是不是显卡 大大的坏了 ,,,,,是这样吗?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换屏线才行的。。。。。。。。。。。。。

问了一下,屏线一百多,好贵啊

网友:
改电阻 ?什么原理 ?

网友:
换屏线简单直接

网友:
  是不是显卡 大大的坏了 ,,,,,是这样吗

网友:
屏线好贵的,100块 ,老机器了,成本太高了  客户不接受

网友:
问下楼主 L440 掉电重启的主板修好了吗

网友:
是的,屏线90的啊,报个180.。。。。。。。。

网友:
这个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