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S3板载USB口故障,关机自动开机修复。

楼主(2017-07-29):
今天接到一块送修的主板,技嘉P61-S3。故障为板载的4个USB口均无法使用,另外关机后自动启动,关不掉。
刷BIOS,拆除网卡都没用。万用表测量2对USB对地阻值均正常,5V供电正常。估计应该是USB检测信号出问题了。
立马打开图纸查找usboc#。

usboc r是由5v电阻分压出来,算了下应该是3.3v。板上元件没有标识,头大了。仔细看了下主板USB口旁边有2个电阻,万用表点下去其中一个电阻一脚接地,另一脚接另外一个电阻的一脚。明显的就是分压电阻嘛。
上电测量该处电压1.23V。另一端是5V。有料。

风枪吹下一脚接地的R72电阻,测量只有几百欧,阻值变小了。在测板上的R60电阻有8.2K。废板上找15K电阻不好找。R60吹下来,用10K电阻代替,R72用20K代替。上电测量

有3.3v了。插上U盘,显卡。开机。可以进PE了

键盘鼠标使用正常,关机后也不会在自动开机了。此板修复。

网友:
图片怎么都不见了啊,编辑得辛辛苦苦。

网友:
不错啊,又可收几百了。。。。。。。。。

网友:
学习了  之前关不了机一直查IO电路 现在的板USB也会照成不关机

网友:
USB的检测电压偏低,造成全部USB接口不能用,关机重启,关不掉

网友:
细心的分析,找到细微的故障,真的不容易,向你学习

网友:
技嘉关机变重启一般是USBOC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A:
有这个图纸还是很直观的,问一下,图纸上哪里弄?

网友:
这属于技嘉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图纸还是很直观的,问一下,图纸上哪里弄?

论坛里有下载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148-1-2.html
感谢无尽的路发的图纸.

网友:
这个是技嘉的USB_OC信号通病之一,华硕和V星都是15S提示关机。技嘉是可以进系统,但是USB无法使用,另外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收藏起来了,以后维修能用上。

网友:
现在才知道usboc#有问题会造成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