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触发,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7-07-29):
联想B470,版号E89382 MV-4  接电待机为0.037,无5V 3V电感有0.17V,待机芯片会有点烫手,都拔插电源接口有时电流表显示待机电压为0.137,待机芯片发烫厉害,去看有修过一次也是这种问题,换了下上管就好了,这次换过芯片 ,上下管都没有用,BIOS也刷了没有用,很奇怪的是都拔插电源几次有时待机会正常0.007,3V  5V也有了,就是不触发,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实在不懂怎么查了,请各位指教下。谢谢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 ,,是不是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51125的LDO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后继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查吧。。。。。。。。。

网友:
不想修了还给客户

网友A:
量5v3v 看是不是阻值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5v3v 看是不是阻值偏低

电拔下的时候阻值会偏低,会慢慢的高起来,我还有一台华硕的也是待机芯片烫,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