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600(L600-01B),没有待机电流,请大家帮我看一看,我的思路和判断对...

楼主(2017-07-29):
东芝Satellite L600(L600-01B),没有待机电流,电源灯也不亮。

VIN有19.3v的电压

看来电源输入没有问题
在PL9和PL11没有测得 5v和3v的待机电压。
问题发现在PU10 RT8210B上,

测得6pin VIN ,有19.3v的电压。
测得7pin LDO,19pin PVCC,的电压为0v.
我在坛里发现,帖子中说7pin LDO,19pin PVCC,的电压为5v.

我的判断是RT8210B坏了,vl的电压是RT8210B发出来的。

我的判断对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可能,电源供电芯片供电过来后,就在芯片内部自动升成LDO和REF电压。

网友A:
1、4脚电压多少?1脚是基准电压,4脚是LDO的开启。这两个电压正常,芯片坏的机率先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脚电压多少?1脚是基准电压,4脚是LDO的开启。这两个电压正常,芯片坏的机率先很大。

1pin REF 电压是0v, REF是SKIP通过PR117 转换过来的,SKIP的电压也是0v.
4pin ONLDO电压是19.20V,

这样可以断定是RT8210B 的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pin REF 电压是0v, REF是SKIP通过PR117 转换过来的,SKIP的电压也是0v.
4pin ONLDO电压是19.20V,

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一般芯片有供电后,REF基准就会产生。你下载个芯片的PDF看下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一般芯片有供电后,REF基准就会产生。你下载个芯片的PDF看下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谢谢你了,我发个芯片换上试一试,再来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