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 背光不亮

楼主(2017-07-29):
ACER V5-551 开机屏不亮,手电照能看到显示画面正常,外接正常,确定是背光没有出来。看是LED屏,没多想先拆主板看,19V和开启电压都出来了,看来还是屏那边出问题了。拆开屏看了一下,没看不出什么来。这逻辑板和背光板是一体的,上面有F1F2双保险,测量到F2不通,后级没有短路,就找了一棵0欧电阻换上,接上适配器,保险边上标有V2A字样的电阻直接烧没了,马上去掉适配器.再测量后级也没什么问题。网上看到保险也不能随便,有的电流比较大。后来我直接短接,标有V2A字样的电阻没有装,因为有一端是接地的,也就是保护作用,再上电OK。问题也就这么简单,希望遇到的朋友不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