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台才难得一遇的机器,或许好多人都不知道。并中标遇好奇葩同行

楼主(2017-07-29):
   今天同事(老板)拿来一台机器HP:TPN-F112   。说插上键盘不能开机,不要键盘可以开机,并说明同行自己换过键盘。啊,,这是典型的休眠开关坏了(这是对着同事们开玩笑的)。拆开C壳,取下开关,手直接扣掉休眠开关。装机,试机,收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修过很多台各品牌的机器,休眠开关是会有机率引起鉴别种用键盘鼠标的各种毛病,多见于乱错键 鼠标乱搞。这种机器几年才修到五台,机率不大,但也会引起,新手们可以注意一下。
        老板出去了,同行的同事过来取机,他老板打来电话,说主板没问题的,就是C壳,装机后开不了机。…………怎么解释都没用。(和他说修了电路,不骗他啊,他又坚持主板没事)最后说不通对方就说不修了,靠,这下惨了,还原不了了,习惯拆休眠开关都直接丢了(这是坏习惯啊)
        中间省略个堆话,气得一肚子火。同行经常来这看的,看到了就不好了,哈哈,

网友:
                                   难道不先报价再修的吗。

网友:
修机前没有沟通好吗?碰到这种奇葩,想打人的心都有

网友A:
到了手术台,都麻醉好了,肚子也划开了,家里人说不做手术了,那这个医生该怎么办?
1,再把肚皮缝好。免费的吗?
2,直接让家里人拉走,爱上哪去哪。
3,下班回家,88了
去饭店点好一桌子菜了,结果不想吃了,想走人?
饭店老板该怎么做呢?
你们回答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手术台,都麻醉好了,肚子也划开了,家里人说不做手术了,那这个医生该怎么办?
1,再把肚皮缝好。免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我都是先报价,不然有的搞好了不修又还原不了,会很郁闷。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客户,习惯了,修的时候都是把坏件放到一边,备好,随时准备换回来..........

网友:
呵呵,修好又不修的客户,要是不开机的就直接搞报废

网友:
这种故障要还原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关键还原还有同行在边上盯着

网友:
正常正常,同行的最精。。。。。。。。。。。。。。。

网友:
键盘和休眠开关有什么关系 求解。。。。。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个事,不知是不是休眠开关引起EC内部错乱了

网友B:
维修报价学问比维修本身更大先报价后维修?如果同意维修了修好了这个问题,又发现别的问题怎么办,二次报价会更麻烦!要是修好了再报价,客户不修了也是麻烦事!所以报价比维修难

网友:
最烦的就是那些不懂装懂的同行  比如不过隔离 电池有电可以开机  但充不了电 非跟你说要换电源头  你要换了不好还不是找你

网友:
这种情况开始就要和同行说主板可能会坏的情况再维修以免出现后来扯皮的情况。。。

网友:
要是同行看到你的帖咋办。。。。。

网友:
同志 啊,坏件还是要好好保留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报价学问比维修本身更大先报价后维修?如果同意维修了修好了这个问题,又发现别的问题怎么办,二次 ...

楼上道出了维修的哲学,报价比维修本身更难。。。。

网友:
我现在都是报价了  你同意修在拆机 不同意就算了  拆都不想拆

网友:
这种人呢直接社故障。修死他、我们不吃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手术台,都麻醉好了,肚子也划开了,家里人说不做手术了,那这个医生该怎么办?
1,再把肚皮缝好。免 ...

前两天来了个苹果散客     那种听老的苹果了    塑料壳子的     我拆开看到有发霉的痕迹   问他说两个月没用了   我说要放下来检测下   客户说放下来就不修了      没办法只有马上拆开修     大概戳了一圈     跟他报价三百  他直接给我说一百块给他修好    跟他扯了两句   他说超过一百就不修     只好给他装起来了     装到一半他说一百五给他修好吧  反正都检测到问题了    就换个零件 一百五肯定有的赚啦巴拉巴拉的     我就说我们学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精力  这个是帮你解决问题   一个小零件不值钱啊   一个料板才几十块一百块   我直接卖给你个料板你自己回去修吧  他又在哪里巴拉巴拉的    我也没理他  直接给他装好还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