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6代,开机100ma定住

楼主(2017-07-29):
接一台进水6代,腐蚀不算特别严重,开机有漏电,清理干净后不漏电了,但夹电就跳变到120ma定住不动,拆了音频IC夹电就不会自动开机了,开机后跳变到100ma不动,刷机不出序列号,提示固件不兼容,没地方下手了,供电全部正常。
刷机
序列号

网友:
这个 是不是 发了几 便了啊

网友:
按开机键后 跳变到120ma定住不动吗

网友:
固件不兼容,没认到型号。
cpu问题,虚焊或者坏了吧

网友:
能够强制DFU吗,刷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