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台时开时不开的机子,有哪位同行修到

楼主(2017-07-29):
班号X550WE,有时开机0.02就就掉,有时开0.5几,0.5几的时候什么主供电,转换电压都出了,头疼,有时又能显示

网友:
示波器下降沿打一下各供电和PG看看

网友:
  RTC测了没

网友:
不稳定?仔细看一下吧,一般都有地方被腐蚀的

网友:
这都是什么啊?有有可能是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时开时不开一般就是RTC  滤波电容 PG信号这些东西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个分说的太笼统了 自己先检测基本的信号吧 看看卡在哪里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答。下次希望能说清楚故障原因  不然很难回答你

网友A:
华硕的板子出这些奇葩问题正常...楼主慢慢查

网友B:
是不是 集成内存条?检查下

网友C:
华硕恼火, 手上一台K550V   半小时准时关机,该弄得都弄了。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用示波器来查 重点查各个供电是否稳定 各路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重点的查下待机时EC  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的查下待机时EC  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全查了  ,现在加焊了CPU,还在拷机,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华硕恼火, 手上一台K550V   半小时准时关机,该弄得都弄了。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半个小时关机是BIOS问题吧,BIOSME要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集成内存条?检查下

现在加焊CPU在测试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出这些奇葩问题正常...楼主慢慢查

全查了  ,现在加焊了CPU,还在拷机,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全查了  ,现在加焊了CPU,还在拷机,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个小时关机是BIOS问题吧,BIOSME要修改

论坛基本所有BIOS  都刷过  基本全部都是0.8几安,没集显电压。。。只有一个 刷后直接亮机,但半小时自动关,,,淘宝昨天也买了两个,也是0.8几A,,自己不会弄ME,

网友:
按不上电查!!!!!!!!!!!!

网友F:
楼主是CPU虚焊了吗???

网友:
可能南桥掉点了!

网友:
华硕的多留意下排阻 ,好多都是排阻引起的 加焊U 多半会回来的

网友G:
加焊CPU之后还出问题吗?在不行,建议还是考虑换主板吧,省事,客户也容易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CPU之后还出问题吗?在不行,建议还是考虑换主板吧,省事,客户也容易交代

测试两天没发现问题了 ,应该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CPU虚焊了吗???

加焊了CPU后,测试了两天没出现问题

网友:
刷BIOS,断开显卡。。。。。。。。。。。。。。。。。。。。拆外设,查U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了CPU后,测试了两天没出现问题

哦哦哦,那最好{:4_124: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修,加焊CPU 好的可能性是有,,

用放大镜,强电筒仔细观看主板,是不是有少量进水腐蚀的,,很多故障是用眼睛看出来的

网友:
希望你加焊之后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测试的时候应该多开机关机测试,看是否都能通

网友H:
维修要细心 看看有妹妹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要细心 看看有妹妹腐蚀的地方

已经加焊了CPU,测了两天,同行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恼火, 手上一台K550V   半小时准时关机,该弄得都弄了。现在没什么思路了

版号多少?我有华硕全套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或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加焊CPU好的、、、。????

网友:
难道j是CPU 虚焊导致的掉电 是吧   LZ 好像已经修哈好了

网友I(2017-09-01):
我现在手时的这一台和楼主所述的毛病一模一样,有时候触发不亮.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故障差不多,加焊CPU好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手时的这一台和楼主所述的毛病一模一样,有时候触发不亮.

我加焊CPU好了 ,到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
可能有个信号不稳定,信号不稳定看看上拉电阻

网友:
别修了 换板子吧,我都不休这样的

网友:
BIOS排除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加焊CPU好了 ,到现在还没返修
我也搞好了,不是CPU的问题,板载内存自己挂 了,点了一半,真J8坑啊,楼主,我反正是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