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昭阳K29开机卡LOGO,一直休眠状态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9):
求助,昭阳K29开机卡LOGO,一直休眠状态怎么解决

     进水的二修机器, 刚开始不触发,不开机,LID_CLOSE# 为高电平, 短接后, 可以触发了, 但是  开关按钮的LED1指示灯一直闪, 在休眠状态,外接VGA卡联想LOGO界面,按键盘无反应, 内屏闪,不显示, 怎么解决? 求助。。。。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有问题呀查下电路正常不  这个不是通病 你再看看吧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导致信号低电平的,不要短接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查查看看休眠键在那里,直接去掉看看

网友:
检查下南桥是不是进水了,不稳定。这种情况一般不是断线,好多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了吗 CPU   DOUHUANLEMA 都换了吗   排除下

网友:
检查下 进水周边有没有 缺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