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供电

楼主(2017-07-29):
今天一主板点不亮    检测发现主板cpu没供电     找了好大一圈发现  一个芯片坏  换上 能点亮了

网友:
cpu不供电是高端管击穿了吗?还是电容 ?

网友A:
主板型号?维修过程?什么都没说,这也太简洁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维修过程?什么都没说,这也太简洁了吧 。。。。

怪我咯  我这个 讲的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

网友B:
确实太简单了。过程也没有说说呀。。。。

网友:
太简单了,,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C:
CPU电源管理芯片,,,,,大多都是EN信号没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太简单了。过程也没有说说呀。。。。

我 不知道 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源管理芯片,,,,,大多都是EN信号没上来

   看电路图  被

网友:
是的 大多少都是EN ,,,,,,,,,,,,,,,,,

网友:
你到底换的那个芯片?也不标注出来?好让人参考下,不然这贴发了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