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华硕x55v进水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7-07-29):
今天同行来了一台华硕x55v笔记本,问题为插充电器后不能开机 ,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接机后通电和描述一样,拆机发现是一台进水机,板号:

腐蚀的地方有点多,腐蚀的都是重要的地方,如图:
开机座子:

5V和其他待机的腐蚀:

这水还真会走地方,走的都是要点。
清洗后开机问题依旧:
经过简单的检查了一下,隔离坏了,拆掉后,打阻值依然短路,进水腐蚀了这么多地方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也不出奇,决定用最快的速度-烧机-,居然没有烧出来,看来要加压加电流了,嗯,显卡接头里面冒出了烟,烧出来了,但烧出来的不是电容和 IC 是板层如图红圈处:

把屏幕的排线取过来看了一下,发现早就在这里有烧过的痕迹:

因为是板层短路和坏的地方比较隐蔽所以第一时间没有看出来。拆掉液晶屏接口如图:

接线烧,因为要用更高的电压和电流,我决定跟他链接的地方切开再烧机,这样烧的安心。切线的地方忘记拍照。

已经烧出一个窟窿,但还不行。

清洗一下再烧:

看看正面,快要烧穿过来了:

再烧,已经烧通了,电流也为零了看图:

嗯,已经烧好了,处理一下板层,再贴上一块胶布,把屏线座焊回去,因为座子有铁,烧过的地方又漏出了铜皮所以要帖胶布,不然会短路,焊好的屏线座如图:

把坏的原件换了,简单飞了条线试试机:

通电没有冒烟,19V出来,测一下别的电压,发现5V没有出来,把5V修出来(都是进水后期的处理修理就忽略).
5V已出:

嗯嗯,开机,没反应,电流没有变化,是不是连接开机键的座子腐蚀太严重导致接触不良 ,检查出开机键对应的排针用镊子触发,也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测开机键电压为0V,嗯,问题出来了。座子反正都不能用干脆就拆了,经过检查有两处断线如图红圈:
开机电压也在另一端发现。
再用镊子触发,开机指示灯亮起,接上屏开机试试,已经能开机出画面:
能亮机后,就要处理一下烧出来的孔和整理一下飞线,先把飞线拆了呆整理:
然后用704胶水把孔位和一些地方处理一下: 重新飞线:
线的另一端飞到背面的连接处:
接好线后开机测试,发现再次短路,心想难道是我打胶时又把板层搞短路了,胶都打了,不会这么恶劣吧,没办法,接线再烧机,噢~原来不是我搞短路的,是在隔离管旁边板层短路,又一次烧出一个坑如图红圈处: 再处理一下这个坑,不短路后下一部,
手上没有这场管了,试过用别的场管代替,但功率不够会发烫,看来只能用大的场管了,从料板拆来一个场管试机,但还是发烫,没法只能两个一起上了:
这样试机后场管没有一点温度。好了,就这样,不过这样太难看,要整理了一下,再一些没用的料板中剪一片铺地的pcb板把贴片场管的线路用美工刀刻出来焊接如图:
把电路应用到笔记本上试机,已经进系统。
试机没有问题后就处理一下线,打上胶
这是开机排线,排线的座子因腐蚀严重拆了只能焊接,用洛铁刀头一烫排线焊接面就出来了,排线上点锡如图:

把腐蚀的电容换掉,断线的地方飞上线。顺便贴上胶布防止松动,开机排线就不打胶了是为了方便下次别人维修方便。

按开机键已经能开机,进系统了,不过还不够放心,把笔记本压力测试一下才放心,测试过程中肚子有点饿买了个肉碎拌面吃顺便放松放松一下,上个图让你们流流口水
经过好长的时间测试没有问题装机交货。到此维修结束。

原机亮机备份

网友:
哈哈 ,主板修得不错  ,少吃点那个地沟油,,, 伤身体老火哦

网友:
技术不错,之前遇到烧板层的直接扔一边,没那个耐心。。。。。

网友:
修得这样,够厉害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行 应该是修机高手

网友A:
你不会是在广东工作吧  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在广东工作吧  兄弟

你也是在广东吗?你广东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在广东吗?你广东哪里。。。。。。

我不在广东工作呀  我看到你吃饭的个碗  就有感觉你是在广东的

网友:
实在是高人啊 这么大的窟窿都能补回来 真有耐心

网友:
高手  老司机666 学习了   这也能修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种机器需要花很多时间,除非出了大价钱,不然真没心思搞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