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XP3 PRO 上电0.45 不动维修!

楼主(2017-07-29):
海尔 XP3 PRO 上电0.45 不动维修!
拆机测供电 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全部正常。
0.44 电流好低啊。 习惯换了CPU看看。结果好了。。 注意了。0.44 CPU供电正常,电流不上的。可以换个U看看。。

网友:
I 5 的CPU 三代是,我的哥。。。 这个主板没发修了。。。 换CPU成本高。。。

网友:
这种不好报价啊,最好说CPU坏,主板也坏。

网友:
可以换个b820 b830之类的,那种u便宜。不过最好和顾客沟通好

网友:
0.4 基本都和CPU扯上关系  供电有  先换个U试下

网友:
0.44 没跑码 有U都会先换个U试试

网友:
cpu坏的话 换cpu贵,估计客户不好接受吧

网友:
0.4几乎都要先排除下cpu及cpu电路

网友:
0.4几乎都要先排除下cpu及cpu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