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 NM-A981 这个是神马芯片 到处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7-07-29):
上图,NM-A981 16年6月出厂的机器,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开不了机,拆出后发现无CPU供电,这个PU500(LENOVO LV5075A)芯片有一组无电压输出,找不到任何资料,有知道的请告之有用信息,谢谢
目前这个芯片不带MOS直接输出的两路PL500\PL502都有正常输出,左边驱动MOS的这组无输出,芯片外围已查,BIOS已刷
这个芯片的真身是啥?联想真是越来越流弊了

网友:
正在跑线中,已经测量到不出电压的PL501为内存供电,应该是1.35V,然后CPU 集显 独显的供电全无,不知时序,研究中……

网友A:
去万能的某宝找下有没有图纸,这种机有图纸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万能的某宝找下有没有图纸,这种机有图纸才好修

首先就是找这些资料,然而全无消息,只能看看这里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下了,继续盲目查找中……

网友:
参照类此的EC,用联想S40-70的图跑了下,基本确定这个PU500坏了,加焊也无效,SYSON信号已经进入PU500的31PIN,不产生+1.35V导致后面的电压都出不来,这个芯片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呀,以后不修保修期内的机器了,太新,无图甚至无芯片可买到

网友B:
CPU供电都集成上下管了,这功率得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集成上下管了,这功率得多大啊

并没有集成上下管,不过好多年前3-5V电压确实都集成了,但这个内存这路都用上下管的,CPU用的是NCP81206,有两组MOS管,核显用了一组,用很小功率的小MOS

网友:
有联想的售后技术人员能搞到这个芯片吗

网友C:
新款的芯片都不知道什么型号,难搞。。。。

网友:
新款的机器上的芯片,在马云家都难找到

网友:
新款的机器上的芯片  换换换新款的机器上的芯片

网友(2017-12-08):
引用 网友D:
资料来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482-1-1.html

没有看到资料?????????

网友:
现在好多芯片都是代码,查都查不到,简直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72&fromguid=hot           这个,上面月饼老师发的好像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资料来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482-1-1.html

月饼老大的连接有问题呢,楼上的的链接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资料来迟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6482-1-1.html

链接打不开,看不到任何东西,提示找不到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款的芯片都不知道什么型号,难搞。。。。

估计是马甲,本人菜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新机子上的好多芯片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打不开,看不到任何东西,提示找不到帖子
粘贴错误。
已修正

网友:
没有图纸是不好下手啊,不太好修啊。。。

网友:
这个芯片 老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