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种ipad尾插怎么焊,求助

楼主(2017-07-29):
没焊接过这种,怕弄坏。麻烦指导下,先谢谢啦。

网友:
尾插呢?想要怎么焊接嘛,好说啊  吹上去不就行了嘛

网友:
简单,拆的时候在板子上用高温胶做好定位,铝箔胶带也行,搞多了凭手感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已经拆了,现在装怕对位不正确

网友:
拆简单的  焊接困难啊没有焊接过是有难度的 不好对位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对位,全凭感觉了

网友:
        不好焊 要细心   以前有换过 没有换好

网友:
先上了锡,两边的方点不就是定位点么,应该好搞啊,就是仔细点别焊虚了是真的,我儿子的MINI1触摸都是这样的,换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A:
尾插排线上有个孔对应主板上有个金属触点。对准了就好。然后用烙铁加低温锡焊上去。焊的时候用镊子按着。要不然容易虚焊。前天刚焊了一个一样的。结果喇叭一边响一边不响。重新加焊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个好恶心,第一次换IPAD MINI的时候没换好,跳屏,焊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B:
小方格子就是定位用的,难道楼主是怕风枪吧座子排线焊报废掉?

网友:
风神一笑 -3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方格子就是定位用的,难道楼主是怕风枪吧座子排线焊报废掉?

我没看到小方格子。估计是我没清洗干净。。大概对了下位置,用烙铁焊上去好了。

网友:
技巧不多,还是焊工问题,你要上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到小方格子。估计是我没清洗干净。。大概对了下位置,用烙铁焊上去好了。

弄好了就行。

网友:
额,直接换线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排线上有个孔对应主板上有个金属触点。对准了就好。然后用烙铁加低温锡焊上去。焊的时候用镊子按着。要 ...

看来又是一个老司机。mini2的尾插吧?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