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无触摸求助

楼主(2017-07-29):
这组和5.7V供电没有,他们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呀?

网友:
找到故障点,又是CPU,真是怕怕呀

网友A:
现在都没有人回答问题了,哎,大神都不发言了,认证后的弊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没有人回答问题了,哎,大神都不发言了,认证后的弊端

你不是 也认证了吗

网友:
是不是白触摸到CPU断线啊,umt啊

网友:
cpu检测到触摸 发出来的1.8吧   重点检测白触摸啊

网友B:
还真没修过,,,一般都是屏问题,,主板东西太小没办法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修过,,,一般都是屏问题,,主板东西太小没办法动

东西小不怕,在显微镜下在进行检测。

网友:
量量有没有短路,之后先换了显示ic再说吧,坏的比较多,还不行就打下焊盘的值,看有没有短线,一般没这项供电没有是显示ic的问题

网友:
多来学习一下手机维修的经验了,显微镜才是王道啊

网友:
cpu检测到白触摸后,电源才会持续输出的1.8v供电

网友:
检查白触摸吧,通讯正常后才产生1.8

网友:
看板子,UMT的容易死,手工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