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让我赔钱的DELL六声报警

楼主(2017-07-29):
    接一台DELL笔记本,开机重复六声报警,进系统同样响个不停。
    加焊显卡,正常,试机一天,发回。
    第二天客户来电:这机子你没修吗,怎么开机还是同样问题?
    让客户马上发来,同时网购显卡芯片。
    当取下原机显卡芯片后,我傻眼了,基板上竟然掉点10多个,放大镜下看,还都是有用点。

    强行换上新的芯片,希望奇迹发生,但我失望了,这回是开机随即掉电,再换上原机显卡,也是开机即掉电。
    只好拆下显卡,开机有显,同样六声报警不断,无奈,望着92HD94声卡芯片,找到SENSE引脚,强行关断它,这次,开机不再听到报警声音,进系统播放,声音正常。

网友:
这样也可以改,长见识

网友:
厉害了 还可以这样 学到了

网友A:
楼主是改集显,然后去掉报警信号?主要是客户要同意才行。

txj

网友:
这样改也行,牛。。。。。。。。。。。。。

网友:
不错的思路,给他嘴堵上。不让他bb了

网友:
意思是独显没用了,用集显。又把声卡检测显卡的断开了,就进系统不报警了。

网友:
客户又不懂,搞好就行了,呵呵。加油

网友B:
为什么会掉这么多的点 是拆掉的吗

txj

网友:
掉点是因为打有胶吗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注明版号呢   这个不是所有的dell都这样的

txj

网友:
学到了  这个改 厉害了  。。。。。。。

网友:
这个厉害呀 !!!!!!!!!!!!!!!!学习了

网友:
去掉的那个引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强行接地,会不会出别的后遗症呢?

txj

网友:
  LZ 这样确定不会有别的后遗症吗?  现在独显改集显 客户那边怎么交代?

网友:
掉点直接绿油飞线伺候!!!!!

网友:
6声是报什么,,我这里有个5525 报7声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 也可以 学习了

网友:
兄弟,这个独显的改成集显了客户要是发现那就不得了!

网友:
学习了,一般客户也不懂集显独显的,没玩游戏办公用一点也发现不了

网友:
才知道 开机报警声音 是独立的???

网友:
戴尔6声想是显卡的问题吗。我有个7声想是不是也是显卡的问题啊,int的机器

网友:
楼主     我的独显    去哪里

网友:
修好了 就可以收到钱了撒 。。。

网友:
SENSE引脚直接接地是吧?直到今天才知道有这个作用

网友:
戴尔具体什么型号?拆了独显就好了吗?

网友:
这样改到时候会不会说你把它的高级板换掉了

网友:
SENSE这个信号,难道不是耳机插入识别信号?

网友E:
掉点是自己拆的时候弄掉的 还是客户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

txj

网友:
楼主。最终问题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改集显,然后去掉报警信号?主要是客户要同意才行。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不然只好补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掉这么多的点 是拆掉的吗

能把DELL机拆掉点的,那是新手。

网友:
不错   能显示  不报警客户也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注明版号呢   这个不是所有的dell都这样的

对于有的故障,我认为还是不用说的太明白,内行一看就懂,说太明白会减少我们的收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接地,会不会出别的后遗症呢?

好像也可以试试选择断开这个信号。

网友:
厉害哦,只要客户同意,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去掉显卡,有的客户不同意,声卡屏蔽的报警声思路不错,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我感觉楼主就没找到报警的根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点是自己拆的时候弄掉的 还是客户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

我认为这故障就是掉点引起的,如果是拆的时候才掉点,客户根本也不用拿来修。

网友(2018-03-18):
哈哈,好,有台DELL的也是显卡坏导致不停的叫,也是这么处理的,双显卡

网友: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这掉点成这样都能搞定

网友:
厉害了 还可以这样 学到了 ..............

网友:
客户发现了怕是要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