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v3l 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7-07-29):
正常的时候都正常 开不了的时候怎么按都不行 开关没毛病····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先要确定电源正常,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A:
首先拆开检查元器件有没有明显的损坏!观察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如果有就要先更换了再试机!如果目测没有损坏的元件,就要测量故障时各路电压来判断故障点。不通电时测量开关上有没有3.3V左右电压?电压稳定与否?会不会按键漏电引起,分别测量每个按键电压,如果电压都一样,在3.3V左右,不跳变说明按键板及按键才是好的,只要这个电压正常的话一般一次电源是好的,电源板是好的,高压板一般也是好的,大多数问题在驱动板上,如果按键板上没有电压就要测量驱动板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一直往前找,那里故障时没有电压,电压不稳定就重点查那里。本机重点查电容有没有漏液的,开关按键板,驱动板子上5V转3.3V电压,5V转1.8,如117-33等 IC电压,如果正常,再往前去查电源板的输出5V12V电压,以及开关电源初级一次电源,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也是重点!

网友:
不通电问题一般是电源或者驱动板引起,个别也会是按键漏电造成!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修电源或负载,正常查下按键,最后修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拆开检查元器件有没有明显的损坏!观察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如果有就要先更换了再试机!如果目测没有 ...

这个真是很详细啊
楼主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
你都没提供电压,谁能帮你,要么是电源 板,要么驱动板,二选一喽

网友:
开不了的时候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