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LCD改LED V223W ACER

楼主(2017-07-29):
灯管坏了,LCD改LED稳定就试着改改了,灯管换灯条可以了,但是线路不会改,,找不到ON/OFF  DIM 亮度调节,不会断开高压部分,麻烦高手们指点下,我上电源板的照片

多谢多谢  。

网友:
第二张图上面那两个线跑线路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1,先断开高压板的主供电,2通电,按开关测试主板连接电源板排线那根线有高低变化电压就是ON/OFF。DIM线可以不接。3,接上LED驱动板的供电和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断开高压板的主供电,2通电,按开关测试主板连接电源板排线那根线有高低变化电压就是ON/OFF。DIM线可 ...

我每次都是只接去掉高压线圈可以吗?

网友:
好像前几天我就发了个贴子,是HP的显示器LCD改LED的,可以看看。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都是只接去掉高压线圈可以吗?

可以的。只不过PWM芯片还在工作,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