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成功解决联想一体机b545掉电后不能重启

楼主(2017-07-29):
结果你绝对想不到,没错,就是航嘉电源里的tny277芯片坏,换了持续坚挺!!!

网友:
楼主 我手上一台B505  我现在也是知道电源坏 不过这个电源坏得有点奇怪  和你这个电源是一样的 有5V待机的紫线和绿线 故障是 在你插上220V的线的时候 它的紫线是5V  绿线是5V 但是一按下开关绿线被拉低 紫线也不正常了  就是带不起负载 我拆开修了下 修不起来啊  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我看到芯片好像也是tny277  关键是 这个时候 绿线被拉低了 可是主机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的航嘉电源坏的贼多的啊

网友:
前两天遇到同款,也是电源坏。电源拆开一看,额的神,全都烧没了。最后直接换的

网友:
这种机器的电源坏的贼多   以前遇到还拆开看下 一般都是那芯片烧糊了 后来遇到了直接报价换电源

网友:
    确实这种电源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种电源坏了直接换掉,上次修过一个,用了没多久又回来了,现在看到这种叫客户直接换。

网友:
电源我觉得的就没必要修了吧?  比较成本也低  而且修了 要不一定稳定

网友:
我们这里  这样的就直接换电源了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换芯片哈哈。。谢谢楼主 以后省的麻烦了

网友:
前几天一台b350也是电源坏了。。。。

网友:
确实这种电源坏的挺多的      淘宝假货特别多

网友:
这种机器的电源坏的贼多 从来不修电源

网友:
  这样的电源坏的确实多   要是客户不着急用 我都是换新  感觉稳定

网友:
一体机电源我都 直接换  谁还修  除非不忙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是的这个电源特别爱坏   都修到好多了

网友:
这问题这故障,一般会用替换来排除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好查出来的,掉电以后检查待机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联想品牌机的小电源一般都很容易坏,碰到了可以先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价格便宜的花,找马云买一个新的算卵啊

网友:
电源我们这都不修的,没啥利润  而且还怕不稳定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机都搞了几十台了  要不就是电源要不就是显卡

网友:
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可是没有拆下来测量。都是换的电源啊

网友:
这个电源很多坏这个芯片的,神了

网友:
对于电源我一窍不通

网友:
大哥,我这个是B540也是电源坏了。没修过电源,准备在某宝上买一个,拆开电源发现都烧短线了。保险也炸没了,都不敢去修。怕没弄明白到时候烧主板就完了

网友:
我们都直接换 电源 不过这玩意坏的确实多 都是烧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航嘉电源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