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版号6751P V2.0 开机要显示10秒左右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7-07-29):
联想G470 版号6751P V2.0 开机要显示10秒左右掉电!怎么修呢?
CPU 换过,一样 ,内存换过一样,EC换过 一样,BIOS 换过 一样!!
控温芯片?! 每次掉电的时候基本相同的 怎么修呢?

网友(2017-08-28):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A:
你可以把显卡背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以前修过系统界面掉电基本换了都会好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哪位大神解决了吗 谢谢

网友:
放一边1个星期了,没修好!打算换南桥!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显卡背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以前修过系统界面掉电基本换了都会好

显卡背面的电容具体是那一颗呢?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