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 LA-9632P没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30):
客户拿来说电脑本来可以触发的,开机到联想的时候掉电重启,反反复复,给上家看过之后开机没有显示了!说是显卡坏了要
换,修要一二天,所以拿来让我看看!
插可调电源通电跑到0.6左右卡住不动没显示,看起来不像显卡
的问题啊!报了修主板的价格客户同意后拆机!
主板表面很干净没修过的痕迹,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没显示了!!

迅速测了各个供电电感发现集显没出,加热了一下
供电芯片还是老样子,打开迅维正准备下个图纸
看却看到这个大侠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3587-1-1.html
果断下个BIOS,刷完触发电流跑掉1.3几亮机!
赶紧装起来开机,额!!真如客户描述的那样重启,
把硬盘键盘光驱拆下来重新开机,可以,嘿嘿一样一
样装回去确定原来键盘坏了,

开机测出是ESC键穿键了,挑掉触点顺利开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想感谢上面那位兄弟!

谢谢!!

网友A:
你的上家同行不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家同行不会修吗

估计是 跟我一样的 三板斧 吧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看来是老司机,处理的相当快!

网友:
看来上家也是个三板斧,这种小问题都搞不定。

网友:
上加看修不上了,直接BIOS就没有刷回来

网友:
没集显供电我一般都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上家不会修机吧   我看就是那三板斧搞完就没有了

网友:
不跑吗就没有集显电压吧,bios刷的好啊...............

网友:
这种机器平时修的还是比较多的 ,BIOS故障简单呢

网友:
楼主    你修的电脑   坏的好委婉

网友:
没集显电压先刷BIOS,不过现在有的机器开机时的确没有·集显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看来是老司机,处理的相当快,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坏BIOS的特别多,以前都没这么多坏的

网友:
上家没搞鬼所以才好修啊

网友:
我的和你现象一样。。。。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三板斧上家都没用完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