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版号6751P V2.0 开机要显示10秒左右掉电!怎么修呢?

楼主(2017-07-30):
联想G470 版号6751P V2.0 开机跟正常一样显示 但从按开关后10秒左右掉电!每次都一样,可二次开机 怎么修呢?
CPU 换过,一样 ,内存换过一样,EC换过 一样,BIOS 换过 一样!!
拆了控温芯片依旧,每次掉电的时候基本相同的 怎么修呢?
进BIOS里 也一样 相同时间掉电!

网友A:
看一下集显供电电感有没有装。有的话把独显供电电感拆起一边。排除一下显卡

网友:
这机器独显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但掉电问题确实是比较难修。

网友:
慢慢查吧,是不是PG信号出现问题了引起的掉电

网友B:
双通道比对下吧,这样看很难发现问题

网友:
只能在查查信号了  ,不好弄啊!!!!

网友:
这种问题 掉电的实在不好处理 都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C:
你换的都是值钱的货,修机器真舍得,我感觉就像滤波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D:
这个 是 能触发。。找找 那个电压没出来吧。。PG

网友:
掉电还真头疼,不知道从何下手,有示波器应该好修些

网友:
你最好检查下二级供电 有些不稳 就会这样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都是值钱的货,修机器真舍得,我感觉就像滤波电容引起的问题

定时掉电的哦,电容一般是不定时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是 能触发。。找找 那个电压没出来吧。。PG

这个不是不能亮机的呢,能亮机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集显供电电感有没有装。有的话把独显供电电感拆起一边。排除一下显卡

pl801 拆一边 也是一样的掉电!!按开关10秒这样就掉。显示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比对下吧,这样看很难发现问题

如何用双通道,我只有模拟示波器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板有问题  我修过很多个了 ,都是开关小板腐蚀

网友:
掉电的话可以挨个查一下电压是否偏高或者偏低,摸摸有芯片偏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