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E USB报错15秒断电 秒杀!!!!

楼主(2017-07-30):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华硕H61 M-E说的掉电,拿到手目测一下,桥被干了,一看就是大婶级别的三板斧!
            开机点亮报usb错误!!!报个价让客户放这里了,直接在伦谈里让朋友下载个点位图,量了usb供电 5v都有,只有查usboc信号,看图纸是472 822电阻控制的,测472和822的电压  1脚和7脚没3.3,直接飞线,开机搞定,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种问题,华硕的有点位图修的就是快!

网友:
华硕没的点位没有图纸的话要跑死的。。。

网友:
15秒掉电,有的难的,有的电路跑了,不行只能搞桥了

网友:
这是楼主原创吗?还是转载的。有疑问

网友:
思路ok  修复速度ok,有点位图就好找一点,没有只有慢慢量了。

网友:
点位比较不错,修复故障率高,图纸得跑线

网友: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 显卡 服务器 维修图纸 点位 BIOS资料

联系QQ:601098078

USB_OC# 老生常谈了,15秒关机一说故障就知道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