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不灵

楼主(2017-07-30):
这个宏基的笔记本 键盘不灵  我换个键盘还是不灵  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不要发这种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A:
EC坏了,bios也可以刷个试试,键盘接口清理干净

网友B:
把键盘帽全都扣下来。清理干净,再一颗一颗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键盘帽全都扣下来。清理干净,再一颗一颗装上就可以了。

高,实在是高,这手工能做好,钟表都可以维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实在是高,这手工能做好,钟表都可以维修了

不客气,经验而已,拿出来给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经验而已,拿出来给楼主分享一下。

您太谦虚了,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C:
换主板 肯定会好的  现在主板便宜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实在是高,这手工能做好,钟表都可以维修了

厉害了  我的个  我都没想到   这个法子 可以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 肯定会好的  现在主板便宜的很啊

我是想知道什么原因   换主板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了,bios也可以刷个试试,键盘接口清理干净

BIOS 刷过啊  那就是EC 咯

网友:
换上新键盘还是不行检查EC 或键盘口到EC是否有断线的

网友:
这还搞不定的话那就换主板好了

网友:
测键盘接口阻值,有没有进水断线的

网友:
检查到 EC 的线路。。。。。。。

网友D:
测键盘接口阻值,,看接口有没有清洗干净

网友:
厉害了  我的个  我都没想到   这个法子 可以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键盘接口阻值,,看接口有没有清洗干净

都  清理 过

网友:
换键盘,试试就知道了。换USB也可以试试

网友:
BIOS、EC还有南桥 一个个排查 就晓得了

网友:
换ec试一下,不行就刷bios,还不行就把排容拆了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其他配件都取了,,只上屏,,键盘,,硬盘都不上,,用U盘进PE看看

网友E:
维修过程看得都想笑,我只想知道维修结果。。。。。。

网友:
看下键接口    接口到ec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ec虚焊,我估计有几个键不灵是吧,应该不止一个,换新键盘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过程看得都想笑,我只想知道维修结果。。。。。。

... .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这种故障 没什么意思·无非就那几个东西··一个个排除··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EC有问题。。。。。。。。。。

网友:
厉害了  我的个  我都没想到…………

网友:
  BIOS    ec  键盘接口  都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