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90 大面进水维修记

楼主(2017-07-30):
同行拿来一块B490主板,来时拆机大面积进水。51225C已经换过,待机电压出来了,但还开不了机。还是那样,处的机从不会到我手上(其实我是想修大短啊,大电容啊,刷刷BIOS,修修通病啊或放电就好的啊,这些都是增加维修率和维修速度的啊 )。大面积进水,估计艰苦的维修
         拿到主板,观看着,正如老板所说的,半板进水清洗的痕迹,心立马凉了半载。通上电流,待机0.020,按开机没反应。检测3V_pwr/5v_pwr电感待机电压已经出来,心想是看来EC这一块有问题,直接查RSMRST   0V。打阻值400多欧。阻值正常却没发出RSMRST,EC采用NPCE885G,时钟自带。就查EC的基本工作条件供电、复位、LID、ACIN 电压都正常。直接换了一个EC后上电,RSMRST出来了,电流0.020-0.0003
             RSMRST正常后,查南桥的RTC模块工作条件SRTC_RST为0.5V,这信号是由RN2104上拉

找到这元器件,发现进水腐蚀,由于之前清过不太明显,直接换之
还发现该电路上的延时电容C2103短路,取之。上电电流0.060    要睡着了。

       经查SLP_S3#、SLP_S5#3.3V。上述电流看起来是哪个转换电压没出来,就拿出万用表,将二级转换电压全打一下。  发现几个二级转换电压没转出来 。转换MOS管的G级没有电压

经查是R3619、R3617、R3618(原值为330欧,找不到就用220欧的先用着)损坏。这周边几个电阻怕出事,顺手接掉
修补完成后,上电自动触发亮机,以为好了,装上CMOS电池。发现用开关开机:时开时不开机。心理顿时懵了,靠,坑啊。这是为啥呢。再想想,刚才拆SRTC_RST线路上的电容没补上。就从料板上的显卡一排排的电容拆了一个装上(容值一样)
然后开机,试几次后都正常。插上USB,大小写灯能控制。此机修复(此机只拿一块主板过来)。

网友:
不错写得这么的好。。。。。。。。。。。

网友:
坏的东西,好多啊,楼主好耐心啊!不是老司机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