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CPU过压

楼主(2017-07-30):
CPU过压 开机按F1 进BIOS CPU电压2.04V红色·看点位图·更换IO解决  O_VCORE_IN测试点电压2.04V 故障现象图·忘记拍照了

网友:
华硕板子 坏排阻的见过不少 IO很少见  学习了

网友A:
你还可以描述的更简化点:“CPU监测过压,换IO修复”。这种无任何真相的帖子简直就是有刷分嫌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描述的更简化点:“CPU监测过压,换IO修复”。这种无任何真相的帖子简直就是有刷分嫌疑!

,忘记拍照哦·下次发帖上个图纸·

网友C:
像这种坏电压检测的,这边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拍照哦·下次发帖上个图纸·

所以有图有真相,不然以后别的版主看到,说不定就直接删除或者直接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坏电压检测的,这边还没修到过

也是第一次修到·一般是5V 12V电压过高··分压电阻阻值变小或者变大的多一点·第一次遇到IO的·考虑了好久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