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0.005,不触发

楼主(2017-07-30):
测待机3V5V没有,供电及线性电压均正常,但18P S5_Enable0V,该信号由EC发出,测EC供电及对地值均正常,刷U68后待机正常,型号为MX25L1005CMI,触发点亮OK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  有可能是BIOS的事么 ???

网友:
这个待机还是有问题吧  待机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一直都是通病。这个不是BIOS,只是EC的ROM而已。

网友:
学习了 联想也有好多刷BIOS好的 送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待机不高呀。我修的待机一般是0.006

网友:
直接刷就行了还在这里得瑟,我们都遇不到这么好的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