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IUS关机自动重启通病

楼主(2017-07-30):
华硕B75M-PLUS自动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会自动重启,按开关关机再开机不触发,一定要拔掉电源放完电源的电再插就可以开IO左上角102排阻换掉就OK

网友:
楼主配个亮机图好一点,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很早以前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过于简单了,确实是通病,但最好也配点图。

网友:
忘记拍照了,不过那就一个102排阻,好找

网友(2017-10-06):
这个通病好像是pcie*16上面的330导致的。

网友:
这排阻上拉电压多少,进了IO的那几只脚,怎么个影响到了这种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