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主板开机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30):
板正常损坏,无复位 先简单的打下主板是电压是否正常!

内存电压正常

CPU无电压

只好打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测到24脚VR_EN开启为0,追着信号查到VCORE_EN 也为低!

测量到Q17G级为高不正常,但测到Q19的第六脚却为低,主板上显示这两脚是通的,不用想肯定是断线了(因为在散热器下面 来时很多灰尘 应该是腐蚀断线的)只好飞线!

飞线后正常开机跑码!

网友A:
楼主时序上少查个VDDA2.5。RN34排阻上有个VDDA2.5,作为Q19的条件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时序上少查个VDDA2.5。RN34排阻上有个VDDA2.5,作为Q19的条件之一。

恩 习惯了倒追时序 因为6脚直接为低了 所以这个也就没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习惯了倒追时序 因为6脚直接为低了 所以这个也就没查了!

不过修好就是件好事。

网友:
怎么修板的都喜欢倒着修呢,这样有时候会走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