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580S I7 D0

楼主(2017-07-30):
今天晚上很闲没有事,应该说闲的蛋疼,把前天修好那台神舟精盾K580S I7 D0,板号为TWC独显机器,芯片组为HM76 CPU代号为SLJ8E,I7什么型号按照我给的代号可以查到,同行拿过来的时候是进水机,已经是二修机,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拆开机器看到声卡背面位置有被腐蚀过的痕迹,具体是那些元件我记不清了,那不是 重点,既然上家已经处理过了,不用说肯定已经烘干过了,我就不去洗刷刷了,直接按照维修流程看看有没有短路,打个大电感,没有看到明显对地短路的,另外说明一点三代的CPU对地是很低的,一般在2欧左右,阻值已打完,那就可以放心通电开机了,通电待机正常,开机到0.133掉电,根据经验应该是缺电压,打个大电感只有CPU和独显供电没有,既然这样那我就看看时序这个独显供电是先出来还是等U供电出来了要用到独显的时候再出来呢,就查查DGPU_PWR_EN这个信号的来源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从显卡发出来的,看来 看到没有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出这个信号,具体的要看厂家的设计程序要配置了,查NCP3218的工作条件差不多除了开启没有,不急请看这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既然可以提供上拉,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直接强拉一个3.3.去开启独显供电看是不是显卡供电造成的无U供电,事实证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故障还是到0.133掉电,不同的是现在又独显供电出来了,嗯,那么可以证明独显供电应该是在后面需要的时候出来,到了这里,我们就不能盲目的乱搞了,得按规矩来,先修CPU供电吧,之前那些供电都已经查过了包括转换供电,既然无CPU供电那么我们就去U供电芯片吧 VR_ON已经到位,直接奔SVID 5P  7P 示波器测得只有电平没有波形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不急这里我们看看NCP6132的资料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根据图纸大家都知道怎么调试这个6132的了吧,根据图纸可以看到VBOOT外接的是10K电阻,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0V VBOOT的,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必去调试了,直接找时序吧,这里我们就要用到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Intel® 7 Series /C216 Chipset
Family Platform Controller Hub
(PCH)这个就是七系列白皮书里的内容这里可以看出SVIDPCH出时钟以后才会有SVID,那么我们直接去查CPU的时钟吧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没有毫无动静,从PCH出来的时钟都没有出来,这就难怪了,抓到尾巴了,那就开干吧,根据时序图查吧,根据白皮书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根据说明和时钟模块的高级模块图得知时钟应该在S3状态下就应该出来,这下难倒我了,因为我已经根据时序图已经查过时钟前面的那些信号都出来了,就该出时钟了,这下纠结了我好几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办法等有思路了再来,后来客户吹得急,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查吧,既然不出时钟我就拿时钟开刀吧,信号都出来了该出时钟没有出来,那就换桥吧,接连换了2个,星星还是那个星星,这这不和常理啊,就在我百无聊奈的时候,没有办法我打打各个时钟的阻值看看,具体的你们别问我,我忘记了,我只知道每组阻值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就在打网卡时钟的时候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2脚为359 33脚阻值为211,我突然觉得好兴奋,拆掉网卡,怎么还是一样的阻值啊,看来可能是板层的问题了,翻过网卡背面突然有个地方感觉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颜色很深,不对啊,这个板子不应该啊,拿着放大镜一看,才知道,这里看来有被烧过,到这里我想骂人了,这个颜色不用放大镜来看真看不出来有被烧过,这也烧的太装B了,我把网卡取掉,挖了一小块再测阻值,2个恢复成一样的阻值了,这个网卡是不能用了,接下来我在通电,哇哈哈,电流跑上去了,好了后来的事就不必说了,客户早已拿走机子,都是凭记忆写的,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就回复一下撒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网友:
写得好详细,这机刚刚修好了一台,更换桥,现在亮屏慢了点,找个BIOS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