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LED开机右侧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30):
同行拿来一23寸AOC显示器,开机点亮,发现右侧偏暗,用家里试机灯条测试一切正常,订了一样的灯条,拆机更换灯条后,故障修复

网友A:
灯条偏暗,高压板居然不保护,楼主灯条在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偏暗,高压板居然不保护,楼主灯条在哪找的

好灯条在淘宝买的,坏屏上拆的灯条可以当测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偏暗,高压板居然不保护,楼主灯条在哪找的

估计是灯珠 亮度变低
没有出现 过流等情况
升压板 没保护

网友:
这个机器灯条坏的多,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灯条时间太长                去保护也行

网友:
我都是去保护  其实也有

网友:
LZ买的是原装灯条吧,这种通用灯条好像装不进,太厚了

网友:
LED灯管损坏经常会出现背光亮度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代用的灯条,还是原装的灯条

网友:
......冠捷的好像灯条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