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无聊,拆修一OPPO翻盖手机A520

楼主(2017-07-30):
故障现象:显示偏色,有红斑

故障现象忘记拍照了。首先拆出主板,经观察并未发现异常
然后拆开显示屏的壳(注意此屏要先拆显示正面的盖板,拆开后有两颗螺丝,下掉后才能弄下显示屏背面的壳),
发现进水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先清洗,故障依旧。然后加焊下面三个原件后修复

具体这三个原件是个什么鬼,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防电磁干扰的吧

网友A:
这手机不值钱了。绣着玩可以的。就是收个20到30元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不值钱了。绣着玩可以的。就是收个20到30元绝对没问题的。

的确是这样的,看到这种机都懒得动。不过有的人就是要修

网友B:
不像是防静电,更像是数据传输切换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防静电,更像是数据传输切换类的。

图纸上标了个EMI,所以我猜是防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标了个EMI,所以我猜是防干扰的

可能吧,反正我也不是很了解,也是猜的